[仿真讨论] 请问下,当下sigrity和ansys有没有哪位大神解释下,什么情况下用哪种软件仿真呢

楼主(2023-04-13):
请问下,当下sigrity和ansys有没有哪位大神解释下,什么情况下用哪种软件仿真呢,例如,仿真直流建议用sigrity的power dc,高速信号仿真建议用ansys的hfss或者3d layout,那提取s参数,PDN阻抗仿真,DDR仿真等等用哪种比较合适呢

网友A:
    DDR仿真用的是SPEED2000,在DDR仿真前,SPEED2000的时域波形仿真和IBIS仿真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仿真用的是SPEED2000,在DDR仿真前,SPEED2000的时域波形仿真和IBIS仿真基础

还有吗?能否多说一点,说清楚写呢

网友B:
    要明白什么工具干什么事,有的工具可以干很多事情,有的又有局限性。像楼上说的跑DDR难道就只有SPEED2000?能跑DDR多得去了,干时域的活就用专门的时域软件,频域就用频域的,有时候甚至为了解决频域的问题用时域的工具验证都有可能。不同速率用不同的求解器,总不可能说为了跑一个100M的数字信号硬是要搞HFSS建模做一堆的事情吧,2D 2.5D 3D不同的求解器用法又不同,希望我说能给你一些方向,学习阶段当然可以自己捣鼓瞎模软件仿真流程,但对实际工程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你没有获得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富裕的就买 于博士的课看吧,会获益良多的。

网友:
    我只能说知识付费的时代花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前提是钱花对了不然也白费,特指一些行内讲课讲得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明白什么工具干什么事,有的工具可以干很多事情,有的又有局限性。像楼上说的跑DDR难道就只有SPEED2000? ...

能交个朋友吗,最近也 在搞仿真,多交流

网友(2023-10-11):
    讲的非常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