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采集电路

楼主(2023-04-13):
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噪音采集电路,其中LM358BA一部分用来采集噪音,另外一部分用来当做电压跟随器。

网友:
    小白尝试回答一下吧. C8左部分实现信号的选频放大, R5 R12进行Q点设置, U3及其外围组成输出级. 可C13 r17的作用是 ?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建議R5,R12同阻抗,最大取樣範圍正負在1/2Vcc。

网友(2023-06-07):
    回答一下前面楼上的,r17和r14作为负反馈放大倍数的系数调节元件,c13可能是rc滤除低频?加快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