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差分线上串有电容电阻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提取S参数

楼主(2023-04-14):
    差分线上串有电容电阻,然后提取S参数,也把对应的网络merge了,但仿真结果是不对的。把差分对串的电容电阻去掉后仿真结果是对的。请问对这种串电容电阻的应该怎么处理啊?搞不定啊

网友A:
    电阻电容要赋上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要赋上模型

    Hi 你好,刚试了,赋了参数,也有问题,可否指点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要赋上模型

好的,多谢老师,电容模型软件里有,电阻是要自己建嘛?

网友B:
    赋完模型应该还要把前后两端网络合并为一个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B:
    赋完模型应该还要把前后两端网络合并为一个

赋予模型就不需要把前后短路了  如果你不赋予模型  可以前后短路起来看作一条线

网友(2023-12-19):
    我也遇到上面的问题,网络merge后,串入的电容两段就变成同一个net名称了,看上去还是不对
    请问网络merge和给电容添加模型有先后顺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