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 设置叠层时,如何自定义一种新的芯板材料呢?

楼主(2023-04-15):
找半天也没搞清楚,怎么添加自定义材料,各位帮忙看下吧。

网友:
    有个material库文件,你直接在里面加就可以了

网友A:
    在图一的星号行输入名称和类型,同一对话框的右侧输入各项参数即可,也可以单击Export to Library按钮保存到库里面去,这样可以在其他板子调用

网友(2023-07-03):
引用 网友A:
    在图一的星号行输入名称和类型,同一对话框的右侧输入各项参数即可,也可以单击Export to Library按钮保存 ...

    杜老师以前讲课时候 好像也讲过在material 文件里面怎么编辑 这个  不过 我忘记了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