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的 Power DC模块的Pin to Pin电阻仿真在哪个功能里面

楼主(2023-04-17):
    各位大佬,求教一下,Power DC的Pin to Pin电阻仿真怎么设置仿真,求一份教程

网友A:
    用Pin Location Effectiveness的Work flow去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n Location Effectiveness的Work flow去仿

    谢谢大佬,能给一份软件操作流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能给一份软件操作流程吗

这个pin 2 pin 的电阻主要仿什么呢,你都知道目的了,还不知道怎么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in 2 pin 的电阻主要仿什么呢,你都知道目的了,还不知道怎么仿吗?

    仿真PDN的直流阻抗,我刚学这个软件,所以不知道用哪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in 2 pin 的电阻主要仿什么呢,你都知道目的了,还不知道怎么仿吗?

    仿真PDN的直流阻抗,我刚学这个软件,所以不知道用哪个模块,里面怎么设置参数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