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界面宏

楼主(2023-04-17):
从论坛上下载的不少skill都有类似这样的函数    drlcomm = sprintf(nil   "setwindow pcb;
                                                         ncdrill legend;
                                                         set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
                                                         FORM nc_drilllegend done;
                                                         close;
                                                         setwindow pcb")

    axlShell(drlcomm)

可以看到这一段代码实际上就是操作界面上的放置钻孔表这个操作。那么请问类似的操作界面的代码如何编写,有哪些学习的途径。比如我想打开菜单中的Tools选项,并选择Database Check选项,在DBDoctor界面中的三个checkbox选择都选中,然后点击Check按钮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如何用skill来实现?

网友A:
    录制宏,然后用记事本打开,你就知道咋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宏,然后用记事本打开,你就知道咋弄的了

    多谢,多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录制宏,然后用记事本打开,你就知道咋弄的了

    你好,我录制了宏之后,编写了如下的代码
            ;进行数据库检查
            dbCheck = sprintf(nil   "setwindow pcb;
                                                        dbdoctor;
                                                            setwindow form.dbdoctor_allegro;
                                                            FORM dbdoctor_allegro drc YES;
                                                            FORM dbdoctor_allegro shapes YES;
                                                            FORM dbdoctor_allegro xnets YES;
                                                            FORM dbdoctor_allegro execute;
                                                            FORM dbdoctor_allegro close;
                                                            setwindow pcb")
            axlShell(dbCheck)

    执行dbCheck之后,只是弹出了dbdoctor对话框,三个checkbox也没有选中,检查更没有执行。可以请教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录制了宏之后,编写了如下的代码
            ;进行数据库检查
            dbCheck = sprintf(nil   "setwind ...

    cmdResigter改为general试试

网友:
    axlcmdregister("command" 'test ?cmdtype "general" ?donecmd 'testdone ?cancelcmd 'testcancel)
    command换成你的执行命令
    test换成你的执行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