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射频同轴连接器影响产品性能

楼主(2023-04-17):
射频同轴连接器在产品中必不可少,且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随着频率的增加,毫米波所用连接器尺寸更小小,且更加精致。如何在射频连接器应用时,不影响产品的性能指标,是至关重要的。
同轴连接器供应商和种类众多,各种连接方式很容易查找,不在此推荐

如何从众多连接器中,选择最适合自己应用场景的产品,对工程师来说却是是比较头疼的问题。选型自然要先了解连接器的指标,那么射频同轴连接器主要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呢:
射频连接器主要指标:
1)阻抗。绝大多数射频连接器和电缆都是标准化的50Ω阻抗。而有线电视系统是75Ω的连接器。
2)频率范围。连接器分为不同频段,比如1-6GHz,或者0-18GHz、50GHz、67GHz、110GHz乃至更高。
3)插入损耗。在标称频率范围内一般都在0.1~0.5dB范围内
4)回波损耗(或电压驻波比VSWR
5)插拔次数。一般射频连接器的插拔次数是500或1000次,日常测试连接器选件需要多加关注。
6)除了以上电气性能,连接器还有机械性能(连接器的机构强度以及振动、冲击等)、环境性能(气候类别、密封、盐雾)以及连接器耐久性(机械耐久性、高温耐久性)。不同应用场景需要关注。
同轴连接器的选型原则:1 首先根据产品性能需求,选择电气性能满足要求的连接器。2直型射频连接器的电气性能要优于弯型连接器。3 螺纹射频连接器的电磁兼容性(EMC)特性优于任何卡口、推拉式射频连接器。3)如果对无源互调有较高要求,还要关注连接器的材料和涂层。4)通用射频连接器满足要求时,不选用专用射频连接器。
对于毫米波频段的产品,如果是通过同轴连接器的多次转接来实现连接,即使可以实现机械兼容性,所有不同连接器之间的互配、甚至同一种连接器的匹配都仍会产生阻抗问题,所以应当尽量避免连接器带来的性能下降。因此:1 定制带合适同轴连接器(阴头或阳头)的测试电缆,即使付出一定成本也值得。2 需要同轴连接器转接的模块应尽量靠近,另外定制不同长度的测试电缆也是必要的。3 正确使用扭矩扳手,尽量减少阻抗不匹配和损耗。

网友:
    连接器质量如果不过关,会对信号损耗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