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器件怎么原地旋转90度呀

楼主(2023-04-17):
    求指教!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BF%EC%BD%DD%BC%FC
你参考一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BF%EC%BD%DD%BC%FC
    那你看这个里面有嘛

网友A:
    Edit——Spin-选中器件,鼠标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Spin-选中器件,鼠标旋转

。☆( ̄▽ ̄)/$:*好棒

网友:
    option 要记得勾选Symbol

网友B:
    原地旋转不是问题,谁知道怎么原地mirro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地旋转不是问题,谁知道怎么原地mirror?

    generaledit----选中元件----右键----mirr

网友:
    把屏幕倒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generaledit----选中元件----右键----mirr

网友:
    spin   angle 90  两个快捷键命令  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