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通过silkk来实现修改格点大小

楼主(2023-04-18):
    在silk目录下输入load("g_grids.il")然后把g_grids.il文件放到目录下就可以
    如g 1      就是1的格点
        g 5      就是5的格点

    832 Bytes,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
    这个功能很不错,我赶紧给咱们体验一下

网友:
    源码
    /*
    ├─
    │ ├─        程序名称:格点设置
    │ ├─        程序功能:快速设置格点,可在env中设置快捷键如"funckey b Skill_grid"输入b 5即表示格点设置为5
    │ └─        执行命令:Skill_Grid+数字
    ├─
    */
    axlCmdRegister("Skill_Grid" 'Skill_Grid ?cmdType "interactive")
    procedure(Skill_Grid(@optional (grids ""))
            if(grids != ""
                    then
                            gird_value = atof(grids)
                            if(gird_value
                                    then
                                            SetGridsScriptCreate(gird_value)
                                    else
                                            axlUIWPrint(nil "Sorry,Grid set failed,Please enter [b number] for SetGrid!")
                            )
                    else
                            axlUIWPrint(nil "Please Input argument...")
            );end if
    );end procedure
    procedure(SetGridsScriptCreate(InGrid)
            SGScriptFile = outfile("./grids.scr")
            fprintf(SGScriptFile "scriptmode +i +n\n")
            fprintf(SGScriptFile "version 15.5\n")
            fprintf(SGScriptFile "setwindow pcb\n")
            fprintf(SGScriptFile "trapsize 15382\n")
            fprintf(SGScriptFile "define grid\n")
            fprintf(SGScriptFile "setwindow form.grid\n")
            fprintf(SGScript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n\n" InGrid)
            fprintf(SGScript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n\n" InGrid)
            fprintf(SGScript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n\n" InGrid)
            fprintf(SGScript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n\n" InGrid)
            fprintf(SGScriptFile "FORM grid done\n")
            fprintf(SGScriptFile "setwindow pcb\n")
            close(SGScriptFile)
            sprintf(runScript,"replay %s","./grids.scr")
            axlShell(strcat("replay " "./grids.scr"))
            deleteFile("./grids.scr")
            axlVisibleUpdate(t)
            axlUIWPrint(nil "^_^ Set Grid Successful...")
    );end procedure

楼主:
    你牛逼.厉害.真棒

网友:
    拿别人的东西就不要收那么贵嘛,意思意思

网友(2023-06-06):
    非原创也收费员吗

网友A(2023-09-15):
    没有用啊 加载skill后输入g 3 没作用啊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啊 加载skill后输入g 3 没作用啊

    成功了,很不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