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10kw逆变器 PCB布局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04-18):
    想请教一下贴吧吧友们,三电平T型逆变器的布局需要注意什么方面?

网友A:
    最主要的就是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就是阻抗匹配

哪一部分需要阻抗匹配啊?控制部分?还是功率部分?

网友B:
    阻抗可以不考虑
爬电距离也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可以不考虑
    爬电距离也需要考虑,

比如说布局的对称性,还有高频回路面积这块需要注意吗?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358&highlight=%C4%E6%B1%E4%C6%F7
    这个你参考一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205&highlight=%C4%E6%B1%E4%C6%F7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9879&highlight=%C4%E6%B1%E4%C6%F7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195&highlight=%C4%E6%B1%E4%C6%F7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551&highlight=%C4%E6%B1%E4%C6%F7

这些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说到底还是安规,以及功率地的处理,特别的关键

网友C:
    安规要求.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规要求.比较重要

    就是除了安规方面,在布线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点?

网友D:
    安规,功率(载流)、以及散热方面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规,功率(载流)、以及散热方面比较重要。

回路这块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路这块呢?

    回路当然需要考虑,较短的回流路径可以保证高压电源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路当然需要考虑,较短的回流路径可以保证高压电源完整性。

具体需要考虑的回路,能不能给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需要考虑的回路,能不能给细说一下?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输入输出回路、控制回路和反馈回路。对于高压项目,这几个回路在fanout的时候需要考虑器件层共地,三个回路之间尽量不要通过过孔链接

网友(2023-07-28):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