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K1088B QFN32超小体积封装LCD液晶段码驱动IC,适用于血压计 原厂FAE支持

楼主(2023-04-18):
    产品型号:VK1088B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QFN32 (4mm×4mm)
    产品年份:新年份
    人:许硕
    联系 Q Q:191 888 5898
    联系手机:188 9858 2398
    原厂,工程服务,技术支持!

    VK1088B概述:
    VK1088B 是一个22*4的LCD驱动器,可软件程控使其适用于多样化的LCD应用线路,仅用到3条讯号线便可控制LCD驱动器,除此之外也可介由指令使其进入省电模式.ZXY012

    特点:
    ★ 工作电压:2.4-5.2V
    ★ 内建256KHz RC oscillator
    ★ 可选择1/2,1/3 偏压,也可选择1/2,1/3或1/4的COM周期
    ★ 省电模式
    ★ 内建time base generator
    ★ 22X4 LCD 驱动器VLCD 脚位可用来调整LCD输
    ★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 内建22X4 bit 显示内存
    ★ 三线串行接口
    ★ 软件程控
    ★ 数据及指令模式
    ★ 自动增加读写地址
    ★ VLCD 脚位可用来调整LCD输入
    ★封装:QFN32L(4.0mm x 4.0mm  PP=0.4mm)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 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 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     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  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5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VK16K33   3.05.5V   驱动点阵:128/96/64    共阴驱动:16段8位;12段8位;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8段12位;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16*3  10*3  8*3          封装:SOP28/24/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通讯接口:CLK/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 : 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 : 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DICE/DIE裸片(绑定COB)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电容式触摸触控IC系列简介如下:
    标准触控IC-电池供电系列:
    VKD223E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DICE/DIE 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
    VKD223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0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G/HG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
    VKD233DB/H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
    VKD233DH/H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S/HS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长按16S复位
    VKD233DR/H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1.5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DFN6(2*2超小体积)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233DQ/HQ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4.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3DM/H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5.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 @VDD=3V     封装:SOT23-6    长按16S复位
    VKD232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低有效)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220ms @VDD=3V  封装:SOT23-6    低功耗/长按16S复位
    VKD104BR/CR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46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BR/CR-3H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8       低功耗
    VKD104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 :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  DICE/DIE裸片(绑定COB)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BC/CC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VKD104SB/CB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2.4V-5.5V/13μA/2.5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最长响应时间快速模式60ms,低功耗模式160ms @VDD=3V   封装:SSOP16      低功耗;可选择长按16S复位/不复位

    抗干扰低功耗触控
    IC-高性价比系列
    VK360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4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01SS-1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3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三段调光/无极调光        封装:SOP8/DIP8
    VK3602XS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2K/K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8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封装:SOP8
    VK3603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OP8
    VK3604A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SOP16
    VK36E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ESSOP10
    VK36Q4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6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DFN10(3*3超小体积)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
    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
    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 : 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DFN8(2*2超小体积)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2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3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DFN8(2*2超小体积)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1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1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2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2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3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3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1-8点高灵敏度抗干扰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楼主:
    官网: 永嘉微电/VIN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