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用SI PRO 扫描S参数报错

楼主(2023-04-18):
用SI PRO 扫描S参数报错如下:这是什么原因,之前都能用
Simulation Failed on step <class '__main__.SolveSubdesigns'>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坐等大神现身

楼主:
PA-SI simulation

Analyzing signal traces:
      Warning :  Net 'GND' has 83 mutually disconnected components.
Analyzing power and ground:
Solving signal traces:
1. Signal trace:
2. Signal trace:

Simulation Failed on step <class '__main__.SolveSubdesig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坐等大神现身

兄弟  找一下你们网站的那些高手帮忙看看呢,这个论坛别凉了,这么冷清

网友(2023-10-31):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可以请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