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的IR Drop仿真结果2D压降图形不显示

楼主(2023-04-19):
    万能各位大佬,新手一枚,请教一下,Power DC 的IR Drop仿真2D压降图形不显示

网友A:
    把显示2D压降图形的界面截个图,尤其是界面上的参数设置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显示2D压降图形的界面截个图,尤其是界面上的参数设置情况

    如图,按教程设置的

网友A:
    要看Distribution面板的设置,显示的层面要有所仿真的电源铜皮
    你看的是哪个教程?应该不是我的,我的视频课程所用案例里面没有这样的信号名称

网友(2023-05-24):
引用 网友A:
    要看Distribution面板的设置,显示的层面要有所仿真的电源铜皮
    你看的是哪个教程?应该不是我的,我的视频 ...

    PI仿真,除了IR DROP,还有哪些其他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