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TOL值指什么,按缺省值=0可以吗

楼主(2023-04-19):
TDK厂商下载的热敏电阻lib库,仿真时TOL参数需要填什么?指什么东西,仿真电路想看温度27度-100度时,热敏电阻搭建的偏置电压,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我之前仿真的都是电路,热敏电阻还是第一次,等等让大神现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仿真的都是电路,热敏电阻还是第一次,等等让大神现身

仿真有点深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