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怎么设置VRM参考网络设置

楼主(2023-04-19):
    各位师傅大佬请教一下,像这条电源,VRM参考网络设置,是直接参考GND,还是参考电路点后面的GND-VPROC11,或者需要把GND和GND-VPROC11设置成X net网络吗

网友:
    我也遇到次问题,等大神解答

网友:
    如果没有条件给VRM实际建模就直接参考GND

网友:
    难道“GND-VPROC11”不是输入"SYS_VPROC11”的参考吗?
VRM是指PMIC的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