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怎样知道电容安装到pcb上寄生电感是多少呢

楼主(2023-04-19):
大神请指导下,怎样知道电容安装到pcb上寄生电感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只能通过仿真知道一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只能通过仿真知道一个大概

    没有一个公式啥的算下

网友B:
    安装电感和过孔距离端子的远近,电源和地之间过孔距离有关,和过孔到电源平面的距离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电感和过孔距离端子的远近,电源和地之间过孔距离有关,和过孔到电源平面的距离有关

    这个有没有一个量化的公式啥的

网友C:
    这个工具送给你

网友:
    Capacitor mounting refers to the capacitor's solder lands on the PCB, the trace (if any)
    between the land and via, and the via.
    The vias, traces, and capacitor mounting pads of a 2-terminal capacitor contribute
inductance between 300 pH to 4 nH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pad routing, via structure
and PCB stack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具送给你

老师,您这个工具不能编辑啊,举个例子就是,我改下过孔的直接,寄生参数没有变化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工具很好,感谢感谢

楼主:
    那老师,需要再问下您,就是怎么仿真得到一个电容的寄生电感呢

楼主:
    老师,指导下啊,电流频谱如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