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布局时将器件布在某个区域?

楼主(2023-04-20):
原来AD是可以在原理图中框选器件,然后在PCB上画个区域,器件自动布到那个区域了?
allegro有没有类似办法?感觉一个一个器件移动好慢啊,多谢

网友A:
    可以用Room的方式实现,参考电巢学堂《Cadence Allegro17.x实战应用大讲堂》视频课程:如何使用ROOM方式放置后台器件https://edu.eda365.com/course/35/task/281/show.html

楼主:
    非常感谢,搞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我把ROOM框大小调整后,器件没有对应移动,这个要怎么设置?

网友:
    要把器件删了重放

楼主:
    谢谢指点,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oom的方式实现,参考电巢学堂《Cadence Allegro17.x实战应用大讲堂》视频课程:如何使用ROOM方式放 ...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