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 Power dc 导入10层板文件,怎么多出两层LIne

楼主(2023-04-2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1,如图中叠层多出两层line,在设置板叠层厚度,需要屏蔽?
2,点击1层可以看到元件边框及位号,如图10层看不到元件边框及位号,该怎么设置?

网友A:
    要看原始设计文件的叠层是不是有这两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原始设计文件的叠层是不是有这两个层

    我看了PADS-LAYOUT里面板层没问题,我导入Allegro文件也是多出这两个文件,难道是sigrity新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