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关于层次图中器件TYPE改NO BOM的问题。

楼主(2023-04-21):
    在普通画原理图的时候,只需要将不要焊接的件,属性中的type改为stand(no bom).

那么在导出BOM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元件了,例如MARK点,烧录口等!

    但是在使用层次图使用多路复用方式画原理图的时候这个办法不好用了。
    例如:
    AI采集模块4路都是一样的。使用repeat方式将AI模块图画上。

更改属性中的type改为stand(no bom).是所有4路都改了。

    如果实际的板子可能根据需要只焊接1~3路。在导出料单的时候是4路一起出的。
有没有办法只修改其中的一组呢?
还有,假设原理都一样的电路,一共50个器件,只是其中一个电阻的阻值有变化。其余都一样。
    更改电阻也是都更改的,不能选择不同的值。
导出BOM再修改的办法就不要提了!

网友:
    这种现在还没有好办法,常用的都是笨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