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回流焊中残留的助焊剂

楼主(2023-04-21):
    如何处理回流焊中残留的助焊剂

      回流焊(Reflow soldering ),回流焊技术在电子制造领域并不陌生,电子设备使用的各种板卡上的元件都是通过回流焊工艺焊接到线路板上的,回流焊机的内部有一个加热电路,将空气或氮气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后吹向已经贴好元件的线路板,让元件两侧的焊料融化后与主板粘结。

      助焊剂是回流焊在工作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产品,它的作用是帮助回流焊最大程度上完成元器件与pcb焊盘完美焊接,主要用于提高smt贴片的焊接工艺,而回流焊机使用时间久了的话,就会存在助焊剂残留,若不妥善处理助焊剂会造成较严重的问题,下面就由安徽英特丽小编带大家分析一下助焊剂残留的危害和解决措施。

    一、助焊剂残留可能造成的问题
    1、对基板有一定的腐蚀性;
    2、降低导电性,产生迁移或短路;
    3、树脂残留过多,粘连灰尘及杂物;
    4、影响产品的使用性、可靠性。

    二、解决助焊剂残留的对策
    1、选用合适的助焊剂,活性要适中;
    2、使用焊后可形成保护膜的助焊剂;
    3、使用焊后无树脂残留的助焊剂;
    4、使用低固含量免清洗助焊剂;
    5、回流焊设备焊接后清洗。

网友:
    残渣需要及时处理,容易粘在PCB上

网友:
    抽风系统要定时清洁,这里的助焊剂也是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