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17.4 env文件配置消失

楼主(2023-04-21):
如题,使用16.6和17.4版本过程中,设置好的ENV文件使用一段时间再打开软件后,ENV里面设置会消失,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是不是安装了什么Skill工具?

网友:
    我使用的时候也是,每次修改了参数,系统都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env覆盖原来的env.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安装了什么Skill工具?

    有EDA365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B(2023-08-26):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0&highlight=ENV  是这个问题吗?
ENV文件里,把快捷键加在上面。
    ### User Preferences section
    ### This section is computer generated.
### Please do not modify to the end of the file.
### Place your hand edits above this sec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580&highlight=ENV  是这个问题吗?
    ENV文件里 ...

    多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