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扇出方式

楼主(2023-04-22):
      请问关于ddr的数据,地址,命令线的扇出方式工作中常用的是哪一种呀?

      1.ddr中间 规则的多列打孔扇出

       2. ddr中间  左/右侧  “随意性”  打孔扇出

  在网络上找了一些demo,用第2种方式的偏多, 请问使用第二种的原因是因为为了更好的让T臂等长吗?  因为我觉得第1种 常常是T臂失调的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DDR布线一般都不能一蹴而就的,T点都是要后期手工调整的。正反面对贴DDR的设计,需要合用孔位,对布线的顺序是有一点要求的,单面贴DDR,楼主说的两种都可以,看个人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