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可能把skill的文字提示, 做成多國語言嗎??

楼主(2023-04-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同国家和地区windows默认的编码不一样,应该没有什么好的简单的写法吧。
    我现在是读取编码,然后根据读取活动代码页编号,根据不同的编号,打印不同的字符串。
    比如大陆用GBK,台湾用BIG5,其他地区用纯英文。
    至于GBK和BIG5的编码转换,很多网站都提供查表,或者对应工具直接可以转换。
    下面的自用代码供参考。

    1. case(str
    2.     (("437" "932")
    3.         chText = "Hello China!"
    4.     )
    5.     ("936"
    6.         chText = "Hello \326\320\271\372!"
    7.     )
    8.     ("950"
    9.         chText = "Hello \244\244\260\352!"
    10.     )
    11. )

网友(点评):
有簡單的, 只用IF啊.(保留英文為基本, 在無其他碼可選擇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