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allegro都需要破解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22):
    卸载重装不行,补丁装了也不行。

网友A:
    已经是把licensemanager服务关闭了吧,建议修改为自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把licensemanager服务关闭了吧,建议修改为自动运行

    在哪看关了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個方向,
1. LicenseManager 服務為"手動", 非自動.
2. COPY了 ENV 檔案卻是舊版, 被影響了.

    有高版本的 LicenseManager 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看关了没有呢

    计算机服务里面,找到cadence license management

网友:
    先看服务是不是打开,如果改完了,还是要破解,卸载杀毒软件,再打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