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切断选择线路路为什么要两个P mos 串联?

楼主(2023-04-22):
如下图电压切断为什么要两个P MOS 管串联来达到切断,一个管不行吗?有什么用意?

网友A:
把mos体二极管画出来就明白为什么一个mos不行

网友B:
    看不到,图呢?

楼主:
    可能是担心二极管漏电,但是实际应用似乎不会漏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os体二极管画出来就明白为什么一个mos不行

一边是3V,一边是5V,不存在二极管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呢?

    点击看大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担心二极管漏电,但是实际应用似乎不会漏不知什么原因

一楼是正解,把Pmos管的体二极管画出来分析一下就明白了(体二极管是MOS管内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边是3V,一边是5V,不存在二极管的问题吧。

    体二极管是mos内部的,是制造工艺问题。

网友:
    都在盲回吗,还是没看到图呀。。。。

网友:
    说了半天,图呢?

网友:
斑竹越分享越快乐

网友:
    因为MOS管有寄生二极管,为了防止倒灌所以用两个。

网友:
    这原理图封装画的不专业啊,
MOS有个体二极管,它这样是防倒灌。

网友: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顶顶顶

网友:
    mos管里有个二极管,2个mos不让mos里的二极管导通

网友:
    支持支持。
    当开关S1闭合是,VOUT=5V,如果没有M3,5V通过M4的寄生二极管倒灌到3V,电路就出问题了。

网友:
    • 消耗公司庫存。
    • 創造業績、促進經濟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