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DN仿真,芯片多个PIN同一个电源网络在port栏里怎么分成多个Port组

楼主(2023-04-23):
    各位前辈,芯片多个PIN同一个电源网络,电源pin需要分为几组Port,仿真每组的DCR值,在port栏里面怎么设置PIN分组

网友A:
    Port可以手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可以手工设置

对软件不太熟,是在哪里手动设置啊,能截图给一下吗

网友:
差不多就这样添加吧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文件,用关键字“PORT”查找到关于PORT的语法段落,根据格式修改、添加其他PORT。

网友B:
    一看就是MT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MTK的

    高手厉害啊,老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