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34二极管的作用讨论

楼主(2023-04-23):
1、这个SS34肖特基二极管接在这个位置的作用是稳压的作用吗?
2、没搞懂为啥要接两个保险丝呢?

网友:
    1.这个二极管感觉是防反的作用
    2.同型号并联可以增大电流,但是这种我基本没见过~~

网友:
    这二极管不会是续二极管吧

网友:
    并联两个保险丝也可能是设置两种封装形式,方便采购和焊接

网友:
    防反接作用

网友:
    防反接,可以放到自恢复保险丝后面效果更好。两个保险丝可以过更大电流

网友:
    这个二极管有些骚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