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D PCB如何实现类似ALLEGRO PCB 多层板中间层未连线过孔的无焊盘功能呢?

楼主(2023-04-23):
    请问下AD PCB如何实现类似allegro PCB 多层板中间层未连线过孔的无焊盘功能呢?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让板厂做工程文件的时候去掉就行了。

网友:
    工具→移除未使用的焊盘

网友:
    PADS很简单,AD不知道在哪设置

网友A:
    输出Gerber Files时,在Layers选项卡中,最下面那行“include unconnected...”不打勾就行

网友(2023-08-03):
引用 网友A:
输出Gerber Files时,在Layers选项卡中,最下面那行“include unconnected...”不打勾就行

    点赞........

网友:
    过孔的每层外圈铜箔大小都是可以设置的,直接双击需要更改的过孔,在它的属性里面 有个 Via stack 标签,将Via的模式改为Top-middle-Bottom,然后设置每层的外圈铜箔大小。        如果要改整板的设置,可以用过滤器先把需要改的过孔都选中,然后统一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