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走线用避开via antipad 吗,不避开会报short error,可以不处理吗

楼主(2023-04-23):
(图片)

网友A:
    你可以截个图

    bbj

网友:
    一般不可以,有报告错误需要核实是否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截个图

    一个是负片第二层,一个是用cam350看的

网友B:
    自己研究下呗,出个gerber看看不就行了。short是不能闭着眼忽略的。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研究下呗,出个gerber看看不就行了。short是不能闭着眼忽略的。

看gerber了,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存在风险

网友C:
    要看你的安全间距,anti pad本来就是防止短路而设计的

    bbj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gerber了,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存在风险

    gerber没问题就没风险。你在发板压缩包里加上IPC365网表,板厂有义务给你检查开短路并输出报表给你。
你也要自己跑一下试试,cam350,百度下怎么跑。
    如果板子不是非常复杂,完全不需要使用负片。负片的出现,除了多年前,大家喜欢给通孔做花焊盘,最重要的是那时候电脑配置太低,复杂的板子,都正片很卡。
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我都已经十几年不用负片了。
我现在负片的使用,多数用来固定via的网络属性。

    bbj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rber没问题就没风险。你在发板压缩包里加上IPC365网表,板厂有义务给你检查开短路并输出报表给你。
    你 ...

刚用cam350跑了下开短路,没有short,非常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安全间距,anti pad本来就是防止短路而设计的

是这样的,用cam350看了没有short

楼主:
    不做盲埋孔了,二阶有点贵,直接在上打的孔。还有就是对盲埋孔不怎么了解,有没有大佬分享下资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