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固态硬盘的RX TX差分组之间需要等长吗

楼主(2023-04-23):
M2固态硬盘的PCIE4.0   TX与RX差分对之间需要组间等长吗

网友A:
需要用差分线
等长,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差分线
等长,等距

差分对内等长等间距我知道,我是问比如TX1_N TX1_P  与RX1_N RX1_P这两队差分对之间需要等长吗

网友B:
    收发之间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发之间不需要

那pcie的差分时钟线需要和TX 或者RX做等长吗

网友C:
    一般不需要,但是呢,如果你等长,也不怎么费事吧,板子总不能连这点等长空间都没有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不等长,但是RX和TX,差额好像是有要求的,好像是1000mil之内还是多少来着,那主板上如果没等长,你设计固态硬盘也没等长,主板和固态硬盘加起来,如果RX,TX(或是CLK)差距过大,超过1000mil,则可能出问题喔
所以保守起见,还是等长吧,也费不了多少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需要,但是呢,如果你等长,也不怎么费事吧,板子总不能连这点等长空间都没有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呢, ...

    您好,我现在做了一个主板用到了pcie3.0的M2固态硬盘,但是目前识别不了。我的差分组是TX信号组单独等长,然后RX信号组单独等长。rx和tx之间没有做等长,最短的RX是40mm,最长的tx是71mm。现在识别不了是因为tx rx长度差距太大的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做了一个主板用到了pcie3.0的M2固态硬盘,但是目前识别不了。我的差分组是TX信号组单独等长 ...

要是你设计的主板,你看下处理器的LAYOUT要求,这个不同产品要求不同,PCIE,你检查下,1. 阻抗(好像有的是85欧),一定要大厂给你线宽/间距值,不要自己软件仿真
2. 耦合电容值(好像是10nF不是100nF),主板TX有耦合电容,RX没有电容。
3. 过孔数量,
4. 等长要求。

PCIE Gen3,Gen4速度非常快,要特别小心

网友:
    一般不需要: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你设计的主板,你看下处理器的LAYOUT要求,这个不同产品要求不同,PCIE,你检查下,1. 阻抗(好像有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官方的layout是参照PCIE 4.0 gen4的,实际我板子设计是可以接受pcie3.0的速度就够了,所以没使用HDI和背钻等工艺

       ①阻抗:阻抗的话官方手册是推荐的85Ω ±15%,我根据官方demo板的规则90欧姆做的layout(这里不清楚为什么官方的demo板和手册有区别,只不过90和85都在差值范围内应该没啥问题)。打板的时候板厂帮忙控制阻抗在±10%以内应该没问题
       ②耦合电容按照官方手册选用的220nf的。
       ③过孔数量2个,官方手册标注少于四个

       ④官方手册并没有标注等长要求,只写了对内差分等长要求是小于1ps。
然后我昨天换了另一种M2硬盘,发现可以识别了。  京东制造的pcie 3.0固态在我的主板上识别不了,三星的981A固态在我的主板上可以识别。因为这两个都是pcie3.0的硬盘读写速度也都差不多,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京东的盘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D:
    TX,RX不用等长处理,不同通道的也不用。并且TX,RX不等长不至于不认盘,只不过频率上不去而已。PCIe的SSD通常只需要TX,RX,时钟和复位信号就可以正常使用。可以看看是不是复位引脚的原因导致的,复位脚试试断开主板的网络,用一颗10K电阻上拉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TX,RX不用等长处理,不同通道的也不用。并且TX,RX不等长不至于不认盘,只不过频率上不去而已。PCIe的SSD通 ...

目前状况是这样的:1、手头上两块主板(一块是外购的,一块是自研的)。
2、手头上两块M2固态(pcie3.0),一块是京东京造的,一块是三星981A。
3、京东京造的m2固态是外购主板原装的盘,在使用过程中不幸被压弯了,但是还能正常用,读写都没问题。
4、三星981A固态是自己买的空盘,想装在自研主板上装系统运行。
试验现象:
①外购的主板在bios里都能正常识别出两块M2盘
②自研的主板只能识别三星981A的盘,无法识别京东京造的M2盘。
电路都测试过了,电路原理没问题,RST 信号也没问题。板子走线都控制了阻抗和对内等长。

网友E:
    1. 如果你的主板厚度太大,注意信号线过孔stub有负面影响,需要使用背钻工艺;
2. 如果主板层数很多,还需要删除信号线过孔内层焊环;
    3. 信号线过孔旁边需要并排放置接地过孔;
    4. 主板pcie控制器的电源需要滤波;
    5. 主板pcie输入和盘的输入100MHZ参考时钟要同源;
    6. 检测主板给盘的3.3V供电是否稳定,功率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如果你的主板厚度太大,注意信号线过孔stub有负面影响,需要使用背钻工艺;
2. 如果主板层数很多,还需 ...

多厚的主板算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需要,但是呢,如果你等长,也不怎么费事吧,板子总不能连这点等长空间都没有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呢, ...

    您好,我现在做了一个主板用到了pcie3.0的M2固态硬盘,但是目前识别不了。我的差分组是TX信号组单独等长,然后RX信号组单独等长。rx和tx之间没有做等长,最短的RX是40mm,最长的tx是71mm。现在识别不了是因为tx rx长度差距太大的原因吗

那这是一个可能,一般来说,TXRX的布局相对位置不会偏差这么大的

网友(2023-07-03):
    不需要等长,RX和TX要分层走

网友:
    不需要,对内等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