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在PCB里更新不了焊盘,版本16.6

楼主(2023-04-23):
这个是一个更新器件的skill,  器件导出,然后焊盘编辑另存并同时更新焊盘保存封装,这种情况不能更新,若是在封装里焊盘重命名另存,这种情况在PCB运行选中器件就能更新,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版本是16.6

axlCmdRegister("Updadt_symbol" 'zs_Updadt_symbol )
(defun zs_Updadt_symbol ()
                axlClearSelSet()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Symbols" ) ?onButtons `( "Symbols")) ;
                symBolsID =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Symbols To Update !..."));
                symUpdList = list()
                when(symBolsID
                                foreach(getaName symBolsID ;
                                        when(lindex(symUpdList getaName->name) == nil
                                                Fresrst = axlRefreshSymbol(getaName->name)
                                        when(Fresrst
                                                axlUIWPrint(nil "------------[%A]  Update Success ------------" Fresrst->name)
                                                )
                                        when((Fresrst == nil)
                                                allComp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defRec = list()
                                                foreach(acomp allComp
                                                        when(acomp->package == getaName->name
                                                                when(axlDBIsFixed(acomp->symbol)
                                                                        defRec = append1(defRec acomp->name )
                                                                )
                                                        )
                                                )
                                                printf("[%A] Update Failed ,[%A] Is Fixd" getaName->name defRec)
                                        )
                                        Fresrst = nil
                                        symUpdList = append1(symUpdList getaName->name)
                                        )
                                )
                )
);defun

网友:
现在懂程序的人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不好, 抱歉. 我所知的, axlRefreshSymbol  它無法更新零件, 只是把你在已經吃進的零件, 更新回到初始而已.

    axlRefreshSymbol
    Description
    Refreshes a symbol from file on disk which is located by current PSMPATH. Works the same
    as the refresh_symbol functionality except updates one symbol definition. Unlike
    refresh_symbol this does not support the reset custom drill option since this is done at the
    padstack level not the symbol level.

    與 refresh_symbol 不同,它不支持重置自定義鑽孔選項,因為這是在 padstack 級別而不是symbol級別完成的。

    那怎么改呢,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不是"大師", 只是個"沒工作的廢物".

    2.根據 db-_-  大師的文章 https:// ...

    这一步加在哪里呢,我不是太懂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