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音频loopback功能介绍

楼主(2023-04-23):
Loopback这个与功放之间的工作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求大神告知,附件为音频部分详细的原理图

网友:
这个电路第一次接触

网友:
你可以看看TPS5630,跟你这个电路一样的

网友:
    没接触过,百度了一下:音频系统Open Sound System(OSS),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ALSA)和PulseAudio具有环回模块,用于记录应用程序的音频输出以进行测试。与物理环回不同,这不涉及双模拟/数字转换,并且不会因硬件故障而导致中断。

网友:
    你的原理图不全,但是通常在音响系统里面的Loopback就算自己接收自己发送出去的信号,当然跟据不同功能里面可能什么都不做处理用于消除消噪等,延时处理用于混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