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ORCAP-1558):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楼主(2023-04-23):
    打开原理图库文件,弹出ERROR(ORCAP-1558):Unexpected error in database access 错误。但是选中损坏的封装就会直接关闭文件,各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1 文件会不会不全
    2 软件能不能打开别的文件

楼主(2023-07-29):
引用 网友A:
1 文件会不会不全
2 软件能不能打开别的文件

其他文件可以打开,损坏的文件点击后软件就直接闪退

网友(2024-06-22):
    可能是因为文件路径上有中文的原因,必须要全英的路径名。

网友(2024-10-29):
    这提示,等于没有。自己觉悟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