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输出钻孔文件,cam350打开一片空白

楼主(2023-04-24):
    各位大神,又遇到AD22输出钻孔文件,用CAM350打开是一片空白的情况吗?我想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有哪位大神能帮图示一下吗?急~

网友A:
    设置下显示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下显示比例

    这位朋友,能帮忙截图示意一下吗?gerber和drill的。感谢感谢!

网友B:
    你倒是上个图,比如怎么输出的,说的没东西,别人想回答无从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倒是上个图,比如怎么输出的,说的没东西,别人想回答无从说起

输出设置,请帮忙看看。

    这是Gerber文件的设置,导入没有问题。

    这是Gerber文件的设置,导入没有问题。

    这是DRILL文件输出的设置,导入到cam350什么也没有

    这是DRILL文件输出的设置,导入到cam350什么也没有

    只打开.drl文件显示的这个

    只打开.drl文件显示的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设置,请帮忙看看。

    导入到CAM350,.drl文件里面什么也没有,.txt文件里是钻孔文件,这正常吗?

    导入到cam350, .drll文件离什么也没有,.txt文件能打开钻孔,正常吗?

    导入到cam350, .drll文件离什么也没有,.txt文件能打开钻孔,正常吗?

网友:
    在导入时可以试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能帮忙截图示意一下吗?gerber和drill的。感谢感谢!

楼主:
    只能看见,在导入时试一下,其他的看不见啊,一直在转圈,刷新。

网友:
    导出时选择2:4的话,导入也用2:4,TXT就是钻孔文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设置,请帮忙看看。

    导入到CAM350,.drl文件里面什么也没有,.txt文件里是钻孔文件,这正常吗?

    AD就是.txt是钻孔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