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大神,芯片提供了CPM模型,我想看下这个电流频谱,我该怎么看下呢,是用什么软件看...

楼主(2023-04-24):
大神,芯片提供了CPM模型,我想看下这个电流频谱,我该怎么看下呢,是用什么软件看呢,我对ansys和sigrity较熟悉,可以提供下方法吗,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流频谱还是对此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频谱还是对此遇到。

嗯?遇到过?如何看的呢

网友B:
1.打开CPM文件,将Icursig开头至.ends结束的一段截取到一个新的文件保存为.sp文件,例如可以保存为test.sp
    2.打开synopsys的wv软件,点开additional PWL/Table Formate Options选项,勾选Force Open Waveform as,选择SPICE PWL,然后ok,就可以打开电流波形了

网友:
    Ansys CMA (AEDT->Tools下面)工具直接读进去,可以查看、编辑等很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打开CPM文件,将Icursig开头至.ends结束的一段截取到一个新的文件保存为.sp文件,例如可以保存为test.sp
    2.打开synopsys的wv软件,点开additional PWL/Table Formate Options选项,勾选Force Open Waveform as,选择SPICE PWL,然后ok,就可以打开电流波形了

老师,他有一个寄芯片的生电感和电阻的.inc文件怎么去调用这个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