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大佬们好,OptimizePI的电容库怎么搞出来的

楼主(2023-04-24):
    大佬们好,OptimizePI的电容库怎么搞出来的,我看别人都是之间导入xml文件的,这文件要去哪里拿呢,比如村田的贴片电容?还是自己一个个电容编辑的,然后整合成xml档?求解,拜谢

网友A:
    最好网上找别人编辑好的
    或者自己一个一个编辑,就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网上找别人编辑好的
    或者自己一个一个编辑,就是太慢了

大佬,OptimizePI仿真是不用加IBIS模型的是吗?而speed2000需要加IBIS模型?

网友(2024-06-26):
    自己编辑成XML文档或者用AMM模型管理器里面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