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走线末端出出这个符号怎么去掉?

楼主(2023-04-24):
    请教大家:AD在走线时,线的末端会出现以下符号要怎么去掉,这个符号是在哪里设置的呢?

网友:
    把在线DRC关掉就好
已存在的出错符号通过Tools→Reset Error Markers可以去掉

楼主:
    这个符号是在哪里设置?有的图在线DRC打开走线时不会出现这个符号

网友:
    在线DRC,天线效应选项

网友A:
    快捷键TD   调出设计规则, Maunfacturing- Net Antennae 后面online 那个√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TD   调出设计规则, Maunfacturing- Net Antennae 后面online 那个√去掉就可以了

    按你说的操作可以了~这个设置主要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做这个设置呢?

网友:
    勾上online就是在线时时检查天线效应,因为你没连通就会出现,你连接到焊盘或者孔上就会消失。如果把online去掉,就不会自动时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