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板印制过程中如何区分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

楼主(2023-04-25):
    在pcb板印制过程中如何区分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

      关于“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此点(VIA和PAD的用法区分),许多客户和设计工程师在系统上下单时经常会问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文件该选哪一个选项?现就此问题点说明如下: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设计严重不标准,根本就分不清那是pad,那是via的用法,有时候导电孔用pad的属性处理,有时候插键孔又用via属性来处理,VIA属性及PAD属性设计混乱,导致错误加工,这也是经常出现投诉的问题之一,而对于电路板生产工厂,在处理CAM资料时,一些处理菲林工程师,因为客户设计文件的不规范,而将错就错,帮客户修改文件,把不规范的设计做对,凭着自个的经验来处理工程资料,这样就导致且助长了客户的设计不规范,捷多邦特此说明:上一次你做的对的,不代表你的文件是对的!请所有的工程师一定要注意设计标准及规范!捷多邦将再次严格要求所有的处理菲林工程师,尽可能的保持客户文件现状!尽可能的做到按设计规范跟标准处理,不能按所谓的经验处理!把问题体现出来,这样在可以给各位设计工程师做个参考,提高设计质量及减少问题发生!

      此文主要讲解导电孔,插键孔,及protel /pads/及geber文件之间的联系导电孔: via插键孔: pad特别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一、pad跟via用混着用,导致出问题

         1.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发给工厂,要求过孔盖油,千万要注意,你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插件孔(pad)是不是也有用了via的,否则你的插件孔上也会上上绿油从而导致不能焊接争执点:插件孔要的肯定是上面要喷锡的,你怎么盖油了,我怎么用,在说这话的时候请你检查文件,用是pad设计还是via设计的!

          2.当你的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把文件发给工厂,下单要求是过孔盖油,有很多客户用pad(插件孔)来表示导电孔,从而导致你的导电孔开窗,可能你想要的是过孔盖油,到时候可能争执点就是,我要的就是导电孔盖油,为什么给开窗了呢,那请你检查一下你的文件设计! 如果你是via就按via处理,如果是pad就按pad处理!因为没人会知道你那是导电孔,那是插件孔,而via跟pad是唯一的标识,请大家清楚!

      二、via在转换过程中,因设计不标准或是你对转换gerber设置规则不清楚,而导致出问题当你发的是gerber文件那工厂厂家则无法分出那些是过孔那些是插键孔,则唯一能识别的是按文件加工,那有助焊层那就有开窗!争执点:我要的过孔盖油的,你现在给我开窗了,我可能导致短路,那请检查一下你的文件,你出的gerber就是菲林文件,工厂没有办法来检查你的是导电孔还是插键孔,请你检查gerber文件,是不是有助焊层,有的话就开窗,没有的话就盖油

    三、如何在protel或是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这在是最标准的做法,如果设计标准了,则一定不会出错!

      在protel中via属性中有一个tenting选项,如果打上勾,则一定是盖油那么你转出来的就全是盖油了,在pads中,pads转文件是要想过孔(via)盖油方法:在输出soldermask即阻焊层时只要勾选上上solder mask top ——下面的via,代表全部过孔开窗,不勾选即过孔盖油总结一下:pad按pad做,这就是插件孔,via你有两种选择,如果提供原文件,下单时候让你选,如果提供gerber文件,一定要请检查gerber文件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A:
过孔一般不能打在焊盘上,有的板子是用机器焊接的,过孔如果在焊盘上,涂上锡膏,加热后锡就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一般不能打在焊盘上,有的板子是用机器焊接的,过孔如果在焊盘上,涂上锡膏,加热后锡就流了

    一看就知道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