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楼主(2023-04-25):
PCBlayoyt的两个概念

1.内层平面分割,整个一层不能再走线;内层如果灌铜/铺铜的方式,还能走一些线,是不是铺铜/灌铜更好用?目前用的是铺铜/灌铜的方式,任何一种都可以是不是?

2.PCB中负片和正片如何理解,通俗的来说

网友:
每个班子都要敷铜,可以增加板子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正片,所见即所得。
负片,参考胶卷显影。

网友(2023-06-19):
    内层分为内电层和信号层,信号层走信号线,内电层覆铜处理 走电源;
如果板子的线走不开,内电层可以走不控制阻抗的线,需注意内电层走线  相邻层不可跨分割;
    信号层空余区域可以多铺GND铜皮并打GND过孔。

网友:
    现在都用正片吧,我记得负片是因为当时电脑差,正片的文件大小要大于负片的,所以发给制版厂的时候用负片文件

网友:
    建议都用正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