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内层铜箔无法选中,其他铜箔能选中

楼主(2023-04-25):
    pads LAYOUT内层铜箔无法选中,其他铜箔能选中,有知道什么原因吗?感谢

网友A:
    你再设置中把每层选中,现在可能你只选择了顶层和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设置中把每层选中,现在可能你只选择了顶层和底层

层设置那里勾选了内层2 3层的,同一层的其他铜箔可以选中,就这两块铜箔选不了

网友(2023-08-29):
引用 楼主:
层设置那里勾选了内层2 3层的,同一层的其他铜箔可以选中,就这两块铜箔选不了

导出低版本ASC再试,PADS经常容易出现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设置那里勾选了内层2 3层的,同一层的其他铜箔可以选中,就这两块铜箔选不了

是不是有可能 你这边reuse进来,没有打散reuse

网友(2023-12-18):
    在筛选条件里面的层选项勾上对应的层应该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勾选了。我也是打开了层但是勾选不上对应的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