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电源纹波分析,怎么确定system PI中芯片模型已经添加Rdie和Cdie了呢

楼主(2023-04-25):
大神,电源纹波分析,怎么确定system PI中芯片模型已经添加Rdie和Cdie了呢

网友A:
    添加和不添加分别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和不添加分别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关键是不知道在哪里添加呢,没找到识别.inc的接口,在哪里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和不添加分别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杜老师,请指导下啊,怎么加Cdie和Rdi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和不添加分别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杜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是有cpm文件,.inc文件是包含die上的寄生电容和电阻,怎么让软件识别这个inc文件呢

网友B:
    用siwave  读取cpm模型,然后用circuit 搭建电路仿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iwave  读取cpm模型,然后用circuit 搭建电路仿真就可以了

再问下哈,怎么确定cpm上的Cdie和Rdie能够识别呢

网友(2023-06-13):
    手动添加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