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via array的时候,为何它打在pad边缘的via dcr检查不到?

楼主(2023-04-25):
(图片)

网友A:
    规则没设置好,允许了网络上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没设置好,允许了网络上焊盘

布线时会需要via在焊盘的边缘,但希望在打via array的时候,via不能和焊盘有交集

网友B:
    看来via array打的via肯定不是亲生的,既然布线允许via在焊盘的边缘,难道就不能允许via array打的via在焊盘的边缘了?这个逻辑上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via array打的via肯定不是亲生的,既然布线允许via在焊盘的边缘,难道就不能允许via array打的via在焊 ...

    布线的时候,有的地方比较紧凑,就只能打在焊盘的边缘了,但via array是铺地时打的孔,这个孔最好是尽量避免和焊盘接触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区域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