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焊炉操作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楼主(2023-04-26):
SMT生产工艺中核心的工艺是锡膏印刷、贴片和焊接,回流焊属于SMT焊接工艺中的一个流程。如果回流焊操作不当会造成大批的工艺不良。因此正确的操作是保证良好工艺的关键。今天,四川英特丽分享一下SMT回流焊基本操作流程。
一、SMT回流焊开机前准备
(1)检查电源供给是否为指定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的三相四线制电源。

2)检查主要电源是否接到机器上。

3)检查设备是否良好接地。

4)检查热风马达有否松动。
(2)5)检查传送网带是否在运输搬运中脱轨。
6)检查各滚筒轴承座的润滑情况。
7)检查位于出入口端部的紧急开关是否弹起。

8)检查UPS是否正常工作。
9)保证回流焊机的入口、出口处的排气通道与工厂的通风道用波纹柔性管连接好。

10)检查电控箱内各接线插座是否插接良好。

11)保证运输链条没有从炉膛内的导轨槽中脱落。

12)须检查运输链条传动是否正常,保证其无挤压、受卡现象,保证链条与各链轮啮合良好,无脱落现象。

13)保证机器前部的调宽链条与各链轮啮合良好,无脱落现象。

14)保证计算机、电控箱的连接电缆与两头插座连接正确。
15)保证计算机、电控箱内的元器件、接插件接触良好,无松动现象。

16)检查面板电源开关处于(OFF)状态。

17)保证计算机内的支持文件齐全。

18)检查机器各部件,确保无其它异物。
SMT回流焊开始工作
印制板平稳地传送到广晟德SMT回流焊传输链网上,进入炉膛内加温固化,出口接板需戴防静电手套,待冷却后将板放入周转箱内。工作中应随时注意印制板焊接、固化状态、温度显示状态、链条传输状态,发现卡阻等紧急状态,迅速按紧急制动按钮,停机断电后,进行故障处理。
、回流焊关机
1、工作完毕,在“控制面板”上,关“加热”开关,待链网,风机空转十分钟以上达到冷却后,再关闭“风机”、“输送”、“开/关”。
2、单击主窗口的“文件”菜单,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退出”命令,系统弹出“立即关机”和“退出系统”,单击“立即关机”按钮,直接进入安全关机状态。
3、或单击“退出系统”按钮,炉子加热系统关闭,设备链网传输运动空转二十分钟后自动关闭,单击“OK”按钮,自动进入“您现在可以安全关机了”进行关机操作。
4、依次关闭显示器、UPS、(UPSOFF)总电源开关、(CONTROLOFF)总闸刀

网友:
    静电对机器,芯片影响很大,特别是对芯片,有时直接就击穿芯片,导致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