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封装添加进来后,器件的外框丝印在正面,器件在背面,怎么处理?

楼主(2023-04-26):
    图二: 左边错误。本体外框丝印在top-overlay器件的丝印C1在bottom-overlay两个不在同一层,器件坐标在bottom层。
右边正确本地外框丝印在top-overlay,器件丝印在top-overlay,器件在top层。

网友:
    图片没有上传

网友:
    核对确认封装,封装正确的话,更新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重新编辑下封装看看对不对,如果是封装问题,编辑后邮件更新到PCB就可以了

楼主:
    一直用的封装库都是好的,就是最近突然添加进来的封装焊盘在底层,丝印就在丝印顶层,不在一个层,不能用了

楼主:
    不存在封装问题,因为这几年一直用的就是好的,最近才出现在这个问题,添加进来的器件,焊盘在顶层,本体丝印就在底层丝印层。

网友:
    应该是从其他PCB文件直接拷过来的吧!元件原来可能在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