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7是不是没办法装allegro22.1?

楼主(2023-04-26):
请教,win7是不是没办法装allegro22.1?

网友A:
现在的系统不都是用的WIN10

网友:
    是的不支持了

网友:
    装64bit版本的win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系统不都是用的WIN10

    我之前还是用的win7,结果装上了打不开,后面换win1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