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微带线阻抗计算每个值代表什么?

楼主(2023-04-26):
𝑍_0=60/√𝐸𝑟 𝐿𝑛[4H/(0.67Π(0.8𝑊+𝑇))]
带状线在这个公式极计算的时候,是需要计算0.67*3.1415926.......的值吗?
H 是两个参考平面之间的距离,若pp厚度是30  Cu厚度是15 在这个公式的H就是75?

网友A:
    你再网上找个微带线计算的小工具,参数一输,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网上找个微带线计算的小工具,参数一输,就搞定了

    我需要精确计算阻抗值,也需要找到不同计算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
    这个图是板厂的阻抗计算,你可以看看。注意带状线的H1和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