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FPC仿真叠层设置

楼主(2023-04-27):
    在仿真FPC设置叠层时,材料里应该选择哪项啊?如果是LCP材质的,应该选择哪项?谢谢

    屏幕截图 2023-04-27

网友A:
    软件自带的材料库里面没有的话就要自己建

网友:
    我司已经在做LCP多层柔性板和高频刚柔板。
我司的LCP是松下R-F705S,有兴趣可以加我聊聊 18676690941,tom.wu@frontiercircui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的材料库里面没有的话就要自己建

    怎么建啊?老师指导一下啊

网友:
    分享的安装包仅限于个人学习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