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请教

楼主(2023-04-27):
我的电脑在整体开关飞线时卡顿,整板开关飞线得卡顿30秒左右,这种情况有没有哪位大佬帮忙解答下,多谢各位大佬啦!!!

楼主:
系统是win10的,软件是16.6的版本

网友A:
    板子规模太大?还是电脑配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规模太大?还是电脑配置不够?

    规模不大,配置按道理也没问题啊,mentor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会是不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
    电脑什么配置?

网友:
    可能和CPU与运内大小有关系,看看配置

网友:
    有可能是电脑配置有关,加个内存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