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仿真DDR用什么软件比较好,用的比较多

楼主(2023-04-28):
求指导,大家对DDR仿真都用什么软件呢,仿真DDR用什么软件比较好,用的比较多呢

网友A:
    Sigrity、HyperLynx、ADS、Ansys都可以,看个人习惯

网友B:
    DDR仿真用的是SPEED2000

网友(点评):
用Sigrity仿真的话提取链路参数更建议采用PowerSI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仿真用的是SPEED2000

感谢
感谢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rity、HyperLynx、ADS、Ansys都可以,看个人习惯

感谢杜老师,问您个其它话题,是不是System Pi 中无法识别cpm文件中的.inc文件中Cdie和Rdie呢

网友:
    用什么软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仿真的方式和对结果的分析。

网友:
    sigrity 和  SIwave 差距不是很大,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