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限流保护电路的分析

楼主(2023-04-28):
这是一个限流保护的电路,请教大家如何定量计算分析,当负载LED短路时电流时如何保护的?Q2会截至还是横流输出?

楼主:
    C:\Users\yliu\Desktop\专利

网友A:
LED电流增大,R5压降增大,Q3.BE压降增大直到导通,12V直接到gnd

网友B: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systemgood给高电平,Q1导通
    1.12V-R7-R3-GND 形成通路,Q2导通(VB2(2.1V)<VE2(12V)),LED发光,正常工作时12V-R5-Q2-R4-LED1-GND 电流较小,R5的压降小,使得Q3无法导通
2.当LED短路是,电流变大,R5的压降增大,使得Q3导通(VB3(12V-VR5)<VE3(12V)),相当于R7和R3和导线并联,两端电压都是12V,VB2=VE2=12V,Q3截止,断开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systemgood给高电平,Q1导通
1.12V-R7-R3-GND 形成通路,Q2导通(VB2(2.1V)

“相当于R7和R3和导线并联,两端电压都是12V,VB2=VE2=12V,Q3截止,断开回路.”  R7和R3并联,为什么VB2=VE2=12V呢?后面应该时Q2截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电流增大,R5压降增大,Q3.BE压降增大直到导通,12V直接到gnd

    那Q2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当于R7和R3和导线并联,两端电压都是12V,VB2=VE2=12V,Q3截止,断开回路.”  R7和R3并联,为什么VB2=V ...
    写错了Q2是截止了 ,而不是Q3截止。但还有一点看错了,Q3导通后  12V-Q3-Q1-GND, 12V对GND短路了啊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Q2是截止了 ,而不是Q3截止。但还有一点看错了,Q3导通后  12V-Q3-Q1-GND, 12V对GND短路了啊  电路有 ...

    电路没问题,12V对地短路是正常的。12V是前级电源提供,有短路保护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Q2是什么状态呢?

正常工作时Q2必须导通啊,你没搞懂电路正常工作状态就直接问限流工作状态吗?
    正常工作状态,Q1导通,Q2.B通过R7,R3分压保证BE压降进而导通。电路正常工作。
    电流增大后就是R5压降增加才是Q3开始导通,此时12V,R7,R3都是直接GND。Q2.BE没有压降自然是关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时Q2必须导通啊,你没搞懂电路正常工作状态就直接问限流工作状态吗?
正常工作状态,Q1导通,Q2 ...

1、正常工作,Q2肯定是导通的。但即使LED对地短路了,Q2那条路径上有R4=1K的电阻,电流也就12mA,存在说电流过大,R5上的压降将Q3 BE导通的情况吗?2、这个电路中820Ω的电阻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正常工作,Q2肯定是导通的。但即使LED对地短路了,Q2那条路径上有R4=1K的电阻,电流也就12mA,存在说 ...

    看来你是没搞懂这个图的工作原理图。如果Q3不能关闭,那这个限流作用就没有。应该怎么调整电路参数保证满足实际工作需求是工程师该考虑的。这个图限流作用是通过33R电阻压降来控制的,压降达到BE开启电压就启动限流保护。调整33R大小就能调整限流值。
另外,如果确认有1k限流电阻。那么限流电路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C:
Q3的集电极接到R3和R7的中间是不是更好一些??是不是有更好的简化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的集电极接到R3和R7的中间是不是更好一些??是不是有更好的简化方式?

    我使用仿真软件仿真了这个电路,你可以看下附件。

    limited current high.pdf

网友:
    我使用仿真软件仿真了这个电路,你可以看下附件。

    limited current low.pdf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写的很好

网友:
    电路很奇怪,你是只想实现短路保护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Q3的集电极接到R3和R7的中间是不是更好一些??是不是有更好的简化方式?

    对,Q3的集电极接错位置了,应该接在R3和R7中间。

网友(2023-05-29):
    应该灯都不会亮吧?33R的限流电阻太小,无法提供0.7V的压降,这就是一个恒流源。这样设计也无法实现恒流源效果,建议将Q3的3脚直接接到Q2的一脚